新人请教 有一方正 FW980-WY 的液晶显示器 这个机器用一段时间会出现显示屏卡住

楼主(2013-03-11):
本人现手中有一方正 FW980-WY 的液晶显示器 这个机器用一段时间会出现显示屏卡住 然后过一会  就会黑屏 把显示屏关机开机都不行.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 如此反复 请教高手大概是什么问题...【确定是显示屏的问题.和主机没关系】

网友:
你别装外壳,点亮一段时间后,若出现问题了,立刻断电,看看是不是哪个芯片很热,然后看看,这个芯片的焊盘或电压。我修过一个AOC的和你的一样现象。       希望能帮到你,我是小小白,懂的不多,你再问问其他大侠们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