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硕 P5N32-E 不过内存

楼主(2013-03-11):
CPU:1.21 桥:2.5 内存:2.1 IO换过CPU换过桥干过 内存 有时能过 大部分不过 求助估计是什么情况
华硕

网友:
内存的供电,系统总线电压,核心供电,数据线,地址线,看下正常不?
同意楼主:
5.0
lixiaoyi1992
同意楼主:
应该正常

网友:
不过内存
你首先的插内存的工作条件
看满足不

网友:
内存REF VCC VTT 内存BIOSVCC

网友:
以上说的全查过了

网友:
NV的桥,BGA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