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天逸F41A 4407问题 救助

楼主(2013-03-11):
   客户机器之前进过水 , 里面腐蚀现象严重,第一步全部清理 清理完成后所有脱焊原件加汗  搞定之后还是原先故障,用电池开不机,电池插上 在接适配器也开不了机 单用适配器可开机,一切正常,后测量发现电池插口旁4407管击穿,沟道为P沟道,找一HP DV系列上的4407换上,这时充电正常,插电池开机正常,就是不放电, 电池在别的机器上试过,完全OK的,求解决方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侠们,补充一下, 求解决方法,求思路,求意见,  小弟弟我急啊!!!!!

网友:
居然大侠们都睡觉了,  我晕倒,我来解说一下吧,这个机器他是两个控制电池的MOS管都是P沟道的,我之前换掉的4407版位是PQ11 前面还一个PQ32管给卸掉,让他第一脚连到第八脚,这时特别要注意的是PQ11这个管子必须纯在才能按照我说的方法操作,现在上电一切正常,重放电OK,成功解决, 收钱咯,啊哈哈哈哈哈哈

网友:
大家都不看我的贴啊,是不是我太凹凸了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