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傅们帮我看看这几个管子坏没坏?

楼主(2013-03-11):
(图片)

网友(点评):
红表笔接中间 黑表白接两边测量没电阻为正常 反过来测量两个脚有电阻为正常 ,否则损坏。

网友:
什么啊,乱七八糟的

网友A:
两边两个是双二极管,得测啊,看不出来好坏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边两个是双二极管,得测啊,看不出来好坏的,

图上有我测的数字啊。你没看到?

网友:
加我QQ:1832954088   实在不行,用第三个管子作比较就好

网友:
用QQ视频我教你

网友:
这种官子我认为不短路就是好的。

网友:
两个管子都是坏的,阻值都不正常

网友:
图片太模糊了

网友:
看不清呀重发个

网友:
两 边的阻值应该相差不会太大的,相差大就是坏的

网友:
应该是好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