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37L(A860)一开始暗屏,通用高压板半天后暗屏,新情况出现

楼主(2013-03-11):
DELL pp37l一开始是暗屏故障外接显示器正常开机进系统!之后换用通用高压条之后,正常显示半天,再次暗屏,之后外接显示器出现下面的情况,不知该如何解决!
主板的BIOS刷了两个,故障依旧!
不知问题如何解决?
求助各位论坛大修求助!
小弟,时刻在线求助中...

网友:
并且开机板上的两个小灯再闪

网友:
BIOS刷的官方的,论坛里面的两个,都是故障依旧
原来是暗屏,外接正常,怀疑是高压条和灯光,换完之后,还是暗屏,有出现1楼的那个屏幕的情况!
BIOS进不去,系统更进不去啦

网友:
我觉得不像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你这纯粹没思路瞎搞。
既然一开始暗屏,那就重点查暗屏,看高压开启信号,亮度调节信号。
没事刷什么bios。

网友:
就是,暗屏刷什么bios啊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为高压条引起

网友:
重点看屏线吧   DELL机器灯闪是有意义的

网友:
再换个高压条试下,顺便测下灯官是不是好的。测下开启信号有没有电压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暗屏的话   干嘛刷BIOS??

网友:
暗屏的话.应与BIOS没关系吧

网友:
楼上的几个兄弟,可能是没看明白!是出了上面的那个界面之后,我才刷BIOS的!现在暗屏还没解决完,我用通用的高压条点亮半天,上午一切都正常,结果下午就又暗屏啦!之后我有换了几个通用板,都不好使,后来,我在开机外接显示器之后,就出现上面的那个图的界面啦!
现在是新状况出现啦,我开始怀疑是不是BIOS出错啦,所以刷了两个BIOS,故障依旧,我换了同容量的BIOS块之后,还是这个现象!
不知道这个新状况该怎么解决啦?
请各位大神们,出出主意?

网友:
把外设取了看看,进U盘PE能进不

网友A:
暗屏刷什么BIOS 换过高压条了检查灯光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暗屏刷什么BIOS 换过高压条了检查灯光呀!

出现1楼的那个界面的时候,我没有刷BIOS的,出现那个界面之后,我才刷开始bios的!刷bios和暗屏无关

网友:
这机器刚接手是什么状态呢?暗屏的时候,供电、开启、调节有了吗?

网友B:
楼主的机器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   要是独立的显卡N卡主要还是怀疑下显卡吧我看楼主的图片上显示好像有点花屏了INT三个字母带颜色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机器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   要是独立的显卡N卡主要还是怀疑下显卡吧我看楼主的图片上显示好像有点花 ...

楼主好细心,的确是花了

网友:
屏暗 有可能是灯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