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不得机啊,求助

楼主(2013-03-11):
现象为:按电源见后CPU风扇转了一下就停了,反复多次也是这样,换了几根内存条,有时开得机有时开不得,开得机后过分把钟就死机,怎么解决啊,自用机

网友:
各位帮忙啊,等着用的机子

网友:
风扇转一下就停  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  几分钟后死机  是说电脑关机还是电脑没反应啊  如果是关机  建议看一下cpu散热好不好  有没有加硅胶  如果是死机  建议从新分区做系统  或者换快硬盘试试

网友:
机箱电源是否正常呢?

网友:
桥问题吧,AMD么

网友:
为什么在我的回复后面 会有广告啊

网友:
  换个电源试一下,,清下BOSS。。加点导热膏。。或者换个硬盘试一下。。。还出现这个问题的话,就是主板上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查一下主板供电

网友:
电脑的机率比较大。我之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。不过他那个是高端机箱

网友:
拨掉小四口看下,再就是摸下上面有无芯片发烫

网友:
主板问题啊

网友:
温度高 CPU 问题

网友:
是掉电还是??、

网友:
把东西全拆了解个个排除

网友:
你没说清楚呀,你是什么机子

网友:
硬件有问题 排查下

网友:
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,,,拿个电源换一下看看。。看看散热好不好,上点导热膏。,

网友:
自用电脑,呵呵,慢慢拆

网友:
感觉 查一下CPU CPU供电 和你的主机的电源 电源代换一下 看看有问题没?从简单的开始吧

网友:
CPU散热不好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