登陆移动系统时提示请将该网站添加为信任

楼主(2013-03-11):
小弟最近给一个客户维护电脑   电脑系统故障  重装系统  系统安装完成后 登陆移动的系统时提示使用IE6  没办法将IE滚回至IE6 再次登陆 提示将该网站添加信任  故再次更改设置  结果 故障依旧

网友:
坐等大神指导

网友:
呵呵,安装早期的xp,都是ie6的。oem的xp一般都是ie6的。这个情况估计是移动的平台只支持ie6.

网友:
但是我将IE版本回滚到IE6后  能够登陆进主站点  登陆到BOSS系统时候提示将该站点添加到可信任站点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:
有人知道这个为什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