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算短路吗?

楼主(2013-03-11):
联想G470,I5的U,3,5V对地阻值30多欧,但待机3,5V又出来了,只是按下开关从待机0.017升到0.021就不走了。然后5秒就掉了,再按开关还是一样,3,5V却一直都有,这算短路吗?但一分钟左右不上电对地阻值又就恢复正常了。
联想

网友:
等高手来解答

网友:
短了就不出3v电压了,估计板子阻值低呗,你是通过电就量得的阻值吧,那阻值都低

网友:
绝对某个IC出问题了, 看看显卡供电有木有 1.8V~~~在看看CPU附近各IC供电。

网友:
对地阻值偏低。。

网友:
不能叫短路。短路3V 5V不会出来的了

网友:
有轻微短路现象。说明后级芯片有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