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显示器偏色 怎么测试

楼主(2013-03-11):
刚碰到个老液晶显示器  颜色全偏了 调图像设置也没正常那图像了  想问下 怎么测看是 制式板的问题 还是屏幕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那个是背光黄了吧。不然就灯管老化咯

网友:
颜色全是发红,还是怎么个偏法,要是发红是就是灯管,

网友:
  把屏线,重插一下,,在看看灯管是否正常。。

网友:
我估计灯管的机率比较大。因为显示器时间长。可能灯管氧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