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块 华硕M478 SE主板无复位

楼主(2013-03-11):
经检测 内存 桥, CPU供电都正常,就是没有复位,听说这个主板IO容易 于是换了个IO还是没有复位

还会其他哪里坏了

网友:
总线供电!

网友:
听说华硕的板子都难修,多弄一些华硕的信息给我们新手

网友:
复位不正常可能是某组供电不正常,或者是PG

网友:
把IO旁边那些排阻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时钟  有没有 朋友

网友:
专用芯片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有这款板子吗 我怎么没有查到 呵呵 按时序修  供电 时钟 复位

网友:
时钟不用看看、PG、

网友:
怎么查PG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