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盘快速格式化问题

楼主(2013-03-11):
8G优盘快速格式化能行,慢格XP通过WIN7 同不过,什么原因?

网友:
慢格用量产工具试试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U盘都有量产

网友:
量产了WIN7也能格,只是到最后过不去,快格后能用但考过一段时间个别的文件就不能用了,

网友:
低格或者U盘自身不良引起的  建议换U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