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明基BenQ5560扫描仪USB接口定义

楼主(2013-03-11):
到手一台BenQ5560扫描仪,没有USB连接线,想自己D一条,扫描仪的USB接口是方口,上下各有两个接触片,并且标有1、2、3、4的序号,想求助各位师傅,这样的接口是怎么定义的,电源正负和数据正负是怎样区分的?谢谢!!!!!在线等!!!

网友:
自己先顶一下,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啊!

网友:
各位大虾!!!!!

网友:
拆机看usb脚位是国际通用标准,vcc - +  gnd。vcc一般会有保险或限流电阻之类元件,地不用说了吧

网友:
已经搞清楚了,谢谢版主!!!1、4为电源正负输入,2、3为数据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