玛雅 TFT22W90PS 不接驱动5V就正常,接驱板5V就变成1.8V

楼主(2013-03-11):
玛雅 TFT22W90PS 不接驱动5V就正常,接驱板5V就变成1.8V了,是什么问题呢

网友:
把5V滤波电容换掉

网友:
这种现象有几种可能的:
一:电源故障:
1:电源板升压部分有短路造成带负载能力差
2:持续供电滤波电容漏电  持续供电不稳定  造成带负载能力差
二:驱动板故障:
1:3.3V 2.5V  1.8V 稳压器短路,把电压拉低
2:主芯片短路,把电压拉低
3:驱动板屏供电短路,把电压拉低
4:屏板电路短路把电压拉低

网友:
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  还有就是屏的为题  你可 通用12v gm2621代换   乐华5v nt93的不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