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传输速率变慢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03-11):
U盘传输速率变慢是什么原因
  一般我们买U盘的时候根据U盘的型号不同,它们所拥有的上行跟下行的传输速率也是有慢有快的,但是一个标明速率的U盘在用久了之后是不是会变慢呢?

在前一段时间有位同事买了一个U盘,U盘容量大小事2G的。因为工作需要,他复制了1.5G的资料到U盘里面,可是辅助了1G不到的文件就提示不能再继续添加了,并且显示磁盘已满,当时的复制速度也很慢。800kb都不到,由此一来,同事以为自己倒霉买到了假货或者扩容U盘了。就回去找商家理论。

  经过理论之后才发现,原来自己买的U盘并不是假货,也不是U盘坏了。这些其实都是文件系统影响,以为在移动存储器中采用的都是FAT系统。根据定义,目录里面最多是指能放254个文件的。后来同事去检查下,发现需要复制的文件有400多个,所以真相大白了。
  经过上面的分析,如果在U盘传输的文件过多时,最好弄个压缩包,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问题了。
来自U盘装系统 wannengpe.com

网友:
呵呵呵,好呀,又学习到了新东西

网友:
你的朋友还算很动脑筋

改成压缩文件就复制到U盘里了  赞一个

网友:
呵呵,不过压缩一下,还是很麻烦

网友:
经过理论之后才发现,原来自己买的U盘并不是假货,也不是U盘坏了。这些其实都是文件系统影响,以为在移动存储器中采用的都是FAT系统。根据定义,目录里面最多是指能放254个文件的。后来同事去检查下,发现需要复制的文件有400多个,所以真相大白了。

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,因为迄今为止尚未遇到,受教了。

网友:
我试试是不是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