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e1909wf 不定时黑屏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13-03-11):
接了一台戴尔e1909wf的显示器   基本上半小时内会不定时黑屏 屏幕有显示(暗屏)。  根据论坛其他人的方法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76151 ,滤波和高压板的电容全部换掉。测了一天  没黑 给客户。过了两天客户又回来   还是黑屏。没办法,再拆,用我一台十九的灯管下去测  还是不定时暗屏。如果亮度和对比度跳到最大 ,反复开关机几次 就会暗屏 ,有时候又不会暗屏。确定原机灯管没问题。求解决方法

网友:
重写程序试试。把原机备份再写入

网友:
这个跟驱动程序有关吗? 我用强光手电 看  里面有图像的

补充内容 (2013-3-14 14:15):
程序刷了 还是会黑屏

网友A:
测on/off的电压,黑屏时有没有变化。不变,毛病在高压板;0v,毛病在驱动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on/off的电压,黑屏时有没有变化。不变,毛病在高压板;0v,毛病在驱动板

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  黑屏时 显示灯是蓝色  重新开关机一下 就又有显示了。主要是不知道高压板哪个地方问题,论坛上也有人碰到

网友B:
主要检查升压供电部分,mos管什么的老化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检查升压供电部分,mos管什么的老化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。

我现在怀疑是温度问题  如果我亮度调到一半  就不容易黑屏  亮度和对比度调最高  过没多久 就会黑,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哪部分出问题  摸过去  都一样烫

网友C:
不换灯管你怎么知道灯管没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换灯管你怎么知道灯管没问题?

我都已经换了一套19寸的灯管去点了

网友:
换个高压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