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 有时显示有时又不显示

楼主(2013-03-11):
接了一台HP4416s本子,客户拿来时是不开机,上电压0.12,。查出来后又可以开机,我还以为可以收到钱了,还没高兴完呢,又不开机了,多次尝试,有时能点亮,有时又点不亮。请各位帮帮忙!
不开机
点不亮

网友:
AMD的一般就是北桥虚焊

网友:
4416啊,你得看看CPU座是不是空焊了,还有CPU是AMD的话也容易坏吧

网友:
这个机器毛病多西多,BIOS,北桥,显卡,CPU都易坏。

网友:
显卡坏了换个

网友:
BIOS,显卡,北桥,CMOS电池电量都有可能

网友:
先加焊北桥试一下 不行刷个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