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600插电池正常,接适配器就花屏

楼主(2013-03-11):
东芝M600插电池正常,接适配器就花屏,拆机看了没有NEC大电容,CPU座旁几个电解电容也换掉了,还是不行?兄弟们给个思路.....

网友:
怎么个花法啊,最起码上个图看一下,才好判断问题啊

网友:
几种颜色不停的变化,有时就像电视机没信号一样很多麻点...

网友:
就是这个样子,七种颜色不停变化,然后又花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