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只有红色没有蓝色和绿色

楼主(2013-03-11):
今天收到一个显卡只有红色,没有蓝色和绿色,换过很多机器都是一样,VGA的线也换了很多根了,没接触过这类问题,希望有大师指导一下

网友:
没有大师来帮帮我么?

网友:
检测下是不是VJA线 有问题

网友:
3基色的信号没过来

网友:
怎么前辈都没有人来说说啊

网友:
楼主是做维修的么?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是VGA口相应的颜色输出端口的对地电容漏电引起。拆了就好了

网友:
那就是显卡坏了,你是做维修的话,打一下三基色阻止,不是的话,找专业维修

网友:
你说的是啥东西我都没见过

网友:
你发个图我看看

网友:
跑线路测阻值,看看三基色是不是直通主芯片

网友:
我的显卡也是这样的,后换其它的接口就行了

网友:
量接口红绿蓝对地阻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