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版号 广达zq5 待机后敲键盘 屏幕就不亮

楼主(2013-03-11):
宏基 版号 广达zq5  开机正常 就是不能待机 待机后敲键盘 屏幕就不亮 电流在0.8几  断电再开机正常  待机还是老样 谁碰到过没?给点思路了高手们

网友:
系统装了吧,,,

网友:
SLP_S3    SLP_S4

网友:
装不进系统    到驱动的时候掉电      经待机后敲打键盘 电流到0.8 上下0.1A 跳动几下的浮动    敲打键盘瞬间测内存波形 有的   屏幕就是不亮  集显 GM45的桥       断电再开机一切正常    就是不能待机。。高手们给点建议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