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显示器

楼主(2013-03-11):
型号Q7T4 显示器亮下就灭了指示灯也是亮下就灭 .反复这样亮又灭指示灯也是亮下就灭..灯管没有问题.不知道是电源板问题吗?测电源板电压 3V 5V正常没有跳.是驱动板吗

网友:
如果测电源板上 按开关时电压没跳变  故障多半在驱动板供电元件上。

网友:
是驱动板的是 一般都是mcu的问题  即使修好了 也用不多长时间   偶尔是1117  3,3 事

网友:
电源电路带不动负载!电源,或高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