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60进水求给个维修思路

楼主(2013-03-11):
联想z360 键盘进水     拔下电池   插上稳压电源 显示0.06马上变为0   按开关键无反应   求个维修思路 谢谢

网友:
0.06是有短路了吧。怎么的你也先拆机器然后清理下再测量有无短路再说啊。。。

网友A:
你祈祷烧的地方不多吧,先清理再打阻值,这是修进水机的必做项啊。

网友:
5VPCU   对地006  断开后  后级短路  烧之    PU3那里一小范围   发烫     很多元器件 找不到   找图纸 发现连接了一个电阻的 按道理是不会短路到那里的  可是很烫  怎么办?
看我发的后续贴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26212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祈祷烧的地方不多吧,先清理再打阻值,这是修进水机的必做项啊。

请看我的后续贴 谢谢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26212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