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通电之后马上又灭 反反复复[笨蛋啊 把灯泡取下之后就OK了 谢谢LX的兄弟了]

楼主(2013-03-11):
一台19寸的显示器不通电  我拆开之后发现保险熔断了  一颗电容爆了
我检查了下 没发现短路 就换上灯泡 和保险  结果通电亮了又灭 灭了又亮

悲剧啊  电源板中的保险管我是用灯泡接的   结果通电之后亮了又灭 反复刚刚听LX的兄弟说  把灯泡换下试试  结果真的OK了

爽歪歪~~

网友:
外挂灯管测试,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有问题。

网友:
灯管或高压板和开关信号问题。先用可调电源测试每条灯管电流 19寸每条正常电流为0.48A

网友:
先排除灯管  看起来像灯管问题 但是 这款驱动板也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先确定灯管有没有问题,没问题就去下保护试试

网友:
电源部分也会引起一亮一暗的。。。

网友A:
忘记注明了   电源板中的保险丝我是用灯泡接的

通电之后  灯泡和灯管是同时亮了又黑 黑了又亮

如果是灯管的问题   接在保险管的灯泡应该不会跟着变化啊

网友:
望楼主解决后能把方法发上上来让我们这些菜鸟们来学习

网友:
灯泡是多少W的?功率小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忘记注明了   电源板中的保险丝我是用灯泡接的

通电之后  灯泡和灯管是同时亮了又黑 黑了又亮

亮了黑,黑了又亮说明显示器成功修复了呀。灯泡换成正常保险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亮了黑,黑了又亮说明显示器成功修复了呀。灯泡换成正常保险就OK了

不是吧?  0.0

网友B:
你有修过功率电源不?这是由于串接了灯泡导致电流过小而采取的保护。

网友:
不放心的话建议去掉驱动板,断开高压。看灯泡的情况,测后级输出电压的跳变情况

网友:
还是换上保险丝吧。这个应该是热地部分有个滤波电容那个换掉50V  ”47“UF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有修过功率电源不?这是由于串接了灯泡导致电流过小而采取的保护。

我屮艸芔茻~~~~~~~~  去掉灯泡上了保险管  立马亮了 不在灭了

听君一席话  胜读十年书啊    非常感谢

网友C:
灯泡接太小了,起码60W以上的吧

网友:
我有跟你说了。要换成保险丝的。灯泡在电源的时候用而已。修好就要换掉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灯泡接太小了,起码60W以上的吧

没错,我之前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电源板空载时可以用40W的白炽灯,加上负载以后就要用100W左右的试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错,我之前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电源板空载时可以用40W的白炽灯,加上负载以后就要用100W左右的试机

为什么空载要接小的    负载之后反而要接大灯泡呢  不懂 求教育

网友:
易美逊就这个问题, 还有一个就是屏幕花屏,驱动板屏线接口太松了,

网友:
呵呵,终于见到和我用一样方法的了。我一直用可调电源测灯管,对比电源,很直观。

网友E:
用灯泡当保险真是牛人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没错,我之前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电源板空载时可以用40W的白炽灯,加上负载以后就要用100W左右的试机

你是电视机修多了吧,看你那里那么整洁,想必是维修发了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是电视机修多了吧,看你那里那么整洁,想必是维修发了财吧

老兄,不用这样吧

网友:
学习了,不错值得借鉴!!!

网友:
换个大一点的灯泡,我都是150w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灯泡当保险真是牛人啊

修电源供电电路一般都要用灯泡当保险的

网友:
你们用的灯泡都是家用灯泡吗? 一直很好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