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联想SL410K不开机

楼主(2013-03-11):
         店里比较忙,客户拿来时说是不开机,就是按下开关机键没有任何反应的那种。拆机后同事帮忙检测:主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KBC晶振电压正常,南桥晶振电压正常,开关机键电压正常,按下开关机键跳变也正常,另外,待机也是正常地.......
       因为这种机子之前修过两台都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各种问题,所以同事就直接上BGA了,顺便说一下,这种南桥是打了黑胶的,各位做时要小心。完事后,插电,按下开关机键,问题不便,同样是不开机..........这时客户已经开始着急了。放开手里的主板,接过SL410K开始测试KB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貌似没啥问题:按下开关机键:

但是当我测试SUSB#和SUSC#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电压的,一点跳变都没有。难道南桥真的有问题?刚才已经加焊过来呀。之后那就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了,没办法客户还在等着,要查起来估计要一点时间。于是和客户沟通先留机下来,可能是南桥的问题,我先修一下看能不能修好,修好多少多少钱,修不好换南桥多少多少钱......一般客户都会选着先修修看,于是开单,客户走人。我开始查南桥的工作条件:
R431我量了一下,阻值正常,两边的对地阻值也正常,我就用镊子将电阻两边短接了一下,然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,插电,开机——电流跳变呼呼的上去了,联想完美的LOGO画面出现。不过我担心不稳定开机试了一晚上,一切正常,打电话让客户来取机,收取RMB,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,第二天,也就是今天机器返修了,症状如旧,看着这台机子面带挑衅的躺在我面前,真有立刻把它扒光的冲动.......客户说回去充了几个小时的电然后就开不了了..........唉,留机接着检查,把后壳打开刚好可以看到R431电阻,量了下电压还是那样,一边有电一边没电,拆下量阻值正常,难不成电容漏电?索性我把R431和它后面的电容都换了,然后插电开机,一切正常,电池可以完全正常充放电,到现在发帖为止已经考了几个小时的机了,明天再试下,如果没问题打电话客户取机。
      在心里小小的祈祷一下春哥保佑,不要出问题了再........

网友:
修好了,没有那么容易坏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分享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引起的吧?

网友:
提醒楼主,如果是漏电的话,你装上一个全新的3。3V COMS电池看看,如果第2天电池没电,估计就是漏电,你首先看看电池的小电池的耗电情况吧

网友:
也太大意了点吧  拿来就把桥给干了,是英特尔的南桥吗?南桥最少不会那么容易虚汗的 不过我碰到过一台Y450的也是RTC电路那电阻变大了  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哦!原来也可以这样啊.

网友:
这个,嗅到过一例e43a,也是这种情况,刚开始换了小点的电阻,客户拿回去用了不到一个月,又回来了,最后果断换桥,再未返修

网友:
楼主还真细心,CMOS电池电压应该漏光了吧

网友:
楼主那个南桥干的太不理智了 !

网友:
那个还没有碰到过咧,下次注意一下

网友:
估计还是桥的问题多一些,彻底解决还的换桥

网友:
分板的有道理。

网友:
南桥复位,南桥开机的重要条件怎能放过...

网友:
楼主那个灌胶桥是怎么加焊的呀   能不能把曲线共享下呀

网友:
有客人在场的情况下修起来压力山大,难免出现误判

网友:
哎,我也修过这样的。就是那个电容问题。绝对不返修了,除非其他问题

网友:
思路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