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网星ATX-3000待机电压低

楼主(2013-03-11):
紫线2.9V,绿线3.4V,可触发,但整体电压低,
12V只有6.5V,
5V有2.5V
3.3V有2.3V
触发后有轻微塔塔声,不知道是哪里传出来的
目测无明显烧坏件,一对13007更换过依旧,300V电解电容测量正常,
待机用的是1014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,求思路

补充内容 (2013-3-15 16:14):
谢谢各位的指点,已经解决了,原来是连着431的一个10K电阻开路了,换上好的就OK

网友:
后面的芯片坏了吧。好像也不对啊、貌似4148二极管问题

网友:
7500换过无果

网友:
所有输出电压都低啊,看来故障不只一处,高压输出部分300V正常么,先找紫5V吧,T3变压器到紫线部分是否正常,其它电压的话查下主变压器输入端应该有500V左右交流电,输出端23V(经二极管变3.3V)、26V(经二极管变5V)、110V((经二极管变+12V),还有一个116V(经二极管变-12V),如果这些都正常的话,只好看7500了(你说换过无果,14脚输出有无5V左右电压,应该是4.95V)。
电容测量最好拆下用电容表测。
本人新手正在跟刘坚强老师的视频自学中,菜鸟一个,不对的地方,望高手和师傅们指点,希望和楼主共同学习。

网友:
待机电压偏低,应该是待机电路的元件有问题,楼主应当先修待机电路,要不然7500芯片的供电电压也会不正常,修完待机再测7500各脚的电压

网友:
先测300V正常吗?不正常休300V电路。300V正常就修待机电路 。

网友:
短接绿线,风扇转,但有尖叫声,这种情况主要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,电阻,或二极管有漏电现像
还有一个是连主开关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漏电所至
我想上面的原因有可能,换着试试。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请版主帮忙编辑标题加上已解决字样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