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30P无待机

楼主(2013-03-11):
修同行的板2530P无待机,现已查到 5V无开启信号      不知道IO的工作条件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IO的第一工作条件是供电要正常。

网友:
电压正常,我想知道IO其它信号

网友:
122脚复位信号,64脚休眠信号

网友:
这两个脚电压和正常的板对比都 是正常的
    63脚和正常的板对比正常的板为低电平,无待机电压的则为高

网友:
有没有哪 个高手修过,求指点

网友:
求论坛的高手解答 下,我这手里有好几片这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