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A1912W显示器开关怎么找

楼主(2013-03-11):
今接了台优派VA1912W显示器,来的时候是不通电的,拆了发现2个电容 爆了换了还是一样。发现高压板的高压包吱吱响就改了个高压板,接了个13.8V和地线,就量了一下连接驱动板的接口处就有2个3.3V的电压,飞了过去。开机就白屏。可能是开关接的不对。但是又找不到开关在那里。知道的大侠给点意见....在线等

网友:
除了电源和地剩下的两条就是了。

网友:
开关通常会接一个贴片三极管。你可以找找接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跑线就是,一根跑到高压板驱动ic就是adj,跑到电阻再到三极管就是开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