睿鑫双核王ATX电源问题

楼主(2013-03-11):
刚开始客户拿来,我打开看到,烧了5A的保险,两个二极管,一个开关管,还有一个16V470UF电容鼓包,换过之后,上电绿线黑线短接,但是没反应,风扇都不转,不明白哪里还有问题,请各位帮忙

网友:
1、检测前级是否有300V
2、检测是否有待机5VSB和PowerOn的电压
3、检测其他。。。

网友:
恩,按二楼朋友的先查,你一个电压都不量的么,保险烧过肯定有短路的地方,换过损坏的元件后也不串个灯泡试下就上电,先排除高压部分的问题再看低压部分。偶也新手,期待你的维修过程,共同学习。

网友:
串灯泡,先看看还短路不。初级不断路就重点查一下辅助电源,看看494的12脚有没有电压,13脚有没有+5V。

网友:
谢谢了, 我也是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