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?

楼主(2013-03-11):
请教pr34 、 r75
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?是怎么个读法?
6930p 不充电  24740_bat   24740_srn这两个角的阻值是0  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这个电流检测电阻阿

网友:
PR34是0.02欧的
PR75是4欧的

网友:
是0.02
1.25吧

网友:
pr75...是多少啊哥哥们?

网友:
对的,这个阻值也就几欧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取样 电阻  阻值 很小

明白了  谢谢

网友:
是0.02
1 .25   几乎为0

网友:
0.02精密取样。1R25=1.2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