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高手们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???

楼主(2013-03-11):
将一个USB接口按照对应的接法(供电接供电,地接地,两数据线也各自对应)接到主板上已有USB接口上!也就是说两个USB口“并联!(当然其数据地址线也必然是使用的同一对!)然后各自插上U盘,开机后请问计算机是不是只能识别到一个U盘呢,或者两个盘符都出来了,又或者甚至一个也无法识别!假如识别到两个,请问这两个盘符是不是同一个名呢?因为它们都是使用的同一对数据线啊!然后我拷贝一个文件到它们,是不是同时都拷进去了呢??如果计算机只识别到一个USB,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?如果一个也不能识别的话又是为什么呢,求高手解答啊!!!

网友A:
这个问题好啊。等待高手的来临验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好啊。等待高手的来临验证

感觉跟交换机一样

网友:
这个得去读一下USB接口规范了,应该每一个U口有对应的硬件ID,个人感觉不行,因为像网络需要交换机而不是直接并联是一样的道理

网友:
不行 2.0的不行 3.0的就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