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13-03-11):
iphone4S无线模块可以更换吗
iPhone

网友:
可以更换的。

网友:
可以更换,不过有一种WIFI模块,很容易坏的,不耐高温

网友(2013-04-10):
曾经更换过一块。。。。不过已失败告终

网友:
可以换的,也可修,如果不严重的话可以加焊的。但是用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

网友(2013-05-29):
看来4S的问题比4还多 有一台4S wifi时能收到信号有时又搜不到 一直菊花。有时候关机再开又可以 隔几分钟又不行了。。是wifi模块空焊了吗 ?

网友(2014-03-30):
我的4s 也这样 啊 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里面有天线的吗?

网友:
天线一般不坏的 拆过搞坏的多

网友A:
iPhone 4S都是通病,打不开 灰色无WIFI。原来的机器模块是有质量问题,跟换一个改良版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无线模块可以换的

网友(2014-05-02):
如何更换啊,有点胶的吗

网友:
可以 ,你先恢复重置系统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