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M的示波器可以测内存及cpu后面电容的波形不

楼主(2013-03-11):
如题,朋友送的20M示波器,可以测内存及cpu后面的滤波电容的波形正常不。不行的话只能买一台了。

网友A:
可以的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内存上的理论上是可以看到的 CPU后面的电容不知是什么的干活,就不好说了

网友:
测滤波是否正常,波形会不会稳,新人理解不好表达不好,见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没有问题。

3q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没有问题。

好久没有看到你的示波器的帖子了。。。。。挺想的。。。

网友:
我还没测过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