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SL410k 开机掉电 0.09掉电

楼主(2013-03-11):
电流上到0.09 就掉下来了 没反应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最后换个CPU 供电芯片就解决了
cpu
芯片
供电芯片
掉电

网友:
谁能解释这是什么故障

网友:
在nb都有肾虚的时候

网友:
我知道联想有些机子是要焊下cpu的电源芯片就会好 好多这样的机子 我估计是接触的问题

网友:
没见过 下次要注意这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