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怎么做IBM X61 CPU

楼主(2013-03-11):
请问你做过IBM X61的CPU吗,我怎么做都不行,钢网是0.76的那锡球也用0.76的吗,不管是把球植在CPU上还是植在主板上,只要在BGA加热后CPU就不平整的贴在主板上了,INTEL T9500的CPU底部有电容的,锡球在钢网上加热后取下钢网锡球是高于电容的,但在和主板焊接的时候锡球就低于电容了,
cpu

网友:
呵呵 技术性难题 我以前看到过高端的焊台 他中间带吸盘的 我们用的就难了啊

网友:
请问你说的高端的焊台是不是百度视屏上的BGA 模板那个录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