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开机慢,救助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3-11):
昨天接到一台T43机器,客户反应开机过了LOGO后很慢要等很久才有反应,和客户报价后,直接飞线USB时钟信号到南桥后,开机测试过了LOGO后马上能见到英文了,可是插上硬盘却没发现硬盘,无耐只能更换南桥,南桥更换后可以认到硬盘,但是故障变回原来那样了,用刀片割开南桥左上角的USB时钟信号没问题,于是拆下硬盘裸板进PE一切正常,但是插上硬盘想进去PE却也是那样的难。。。求助哪个大虾维修过此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:
用其它硬盘试过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不好弄 帮顶

网友:
前几天组装了台T43也是这样,速度好慢,没法卖出去!

网友:
南桥和硬盘之间的转换电路 包括那几个电容 更换

网友:
另外有一点说明一下,接屏上去的话,1.5V、1.8V、1.05V都被拉低少了0.1几的电压,这个会不会北桥损坏呢?有弄过这个问题的大虾么?

网友:
换硬盘试过的没啊,南桥也换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