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51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3-11):
DELL1510开机掉电
拿到机器,客户说有时可以开机,大多时候不能开机。去电池,上电源。。可以开机。。再次开机电流上到0.18A停了一下然后掉下来,再次开机上到0.18再次一样。。又按了2次还是一样。。跟客户说了下电路问题,报价开单。。马上拆机。
  裸板打各电感,和转换管阻值,没明显短路。上电测各电感电压,CPU电压没出来,心里有数了,上图纸

测芯片ISL6262A工作条件,20,22,48,47,46,电压正常,供电开启电压44脚VR-ON只有1.8V明显不对,查VR_ON来源,发现是EC的121脚经PR153来的,电阻两端电压一样,所以只能是EC发出的信号不对

查EC ,KB926QF的的条件要怎么样才能发出VR_ON,

按时序上面所有电压发出后EC就会发出VR_on,查条件满足,可是为什么信号不来不正常呢,??
联想到客户说有时候能开启,是不是虚焊了呢?用镊子划了下引脚,没发现虚焊,然后用烙铁拖锡了下,还是不好,看来是芯片不良,旧板上拆了个换上,按开机电流花花的上去了。。。此机到此修复。没什么难度,老鸟勿喷!

JAL30 LA-4121P R10.pdf

楼主思路很清析嘛。

网友:
不是老鸟   还行吧      6262  有时间也容易坏     kb 的io 也不是省油的灯

网友:
学习了 再次证明时序的重要性...

网友:
学习了。这些东西有时候我就头疼

网友:
ISL6262是挺容易坏的,碰到过好几个了

网友:
你这条件不满足,怎么又去测46 47 48,怎么这几个脚能是正常的?连44脚开启信号都没有 47会有

网友:
这还好吧,要是我查到是EC出来的,看EC条件有就直接换了,一般不考虑虚焊。客户在焊下就好不好收费呀。

网友:
简单明了,思路清晰明了

网友:
怎么说呢,主板上大功率的就那几个地方,正常使用损坏的,基本上的朝CPU供电考虑

网友:
思路真清晰老鸟呀

网友:
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,搞死人了,就是VR_ON没有,其他电压都有但是加焊EC没效果,看来要换了

网友:
我修到一个auas k40id,多数能开机,十次里有七次可以开机,开机后正常使用。。。。不正常时电压,全量了,正常。。auas froce off也正常。。。不知道怎么下手。。。。。mcp79的桥,想加焊,不敢下手。。。怕搞坏了,这个板子太贵。。。赔不起。。。只能还掉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