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响有噪音

楼主(2013-03-11):
音响连在电脑上一直有噪音是怎么回事  音响就放在显示器后面 是电路干扰吗

网友:
注意你的插座可能没有接地线

网友:
在电源输入端接个滤波电感,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如果是关闭电脑的时候,音箱会有噪音呢?

网友:
有的是音箱本身引起的 可以换个音箱看看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声卡的问题!

网友:
把音频线从声卡上拔下来,看看有没有噪音了。

网友:
此类故障全是音响偷工减料引起的。
故障的根源在音量控制电位器外壳没接地线!你可以拆了音响来看看,把所有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好地就不会有这样的噪声了。

网友:
音响不抗干扰,便宜音响吧

网友:
  你先查错了吧,把绿线插上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