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高手能解释下新型笔记本主板中的两个BIOS作用

楼主(2013-03-11):
讯维的大神们,帮忙解释下这两BIOS在主板中的作用,感谢。。。

网友:
有效防止因病毒破坏或刷BIOS失败造成无法开机,可以利用另一个BIOS恢复排除故障

网友:
楼上的正解  楼下的不要来混分了

网友:
        我都不知道啥功能也没混分

网友:
我来 混点分  我觉得是 一个是 EC bios 一个是 南桥BIOS

网友:
晕菜,笔记本不要和台式机的对比好不好,一个是EC一个是南桥bios

网友:
学习了,明白有什么作用了

网友:
嗯,是和台式机的不一样吧

网友(2016-02-14):
没看到图片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