防火墙电源维修故障处理中

楼主(2013-03-11):
今天接到一个交换机大小样的防火墙,里面也有一块主板,有一个条型ATX电源,只输出12V和5V,用于启动电源用的开关线有5V电压,说明高压部分和辅助电路基本正常。
拆开后,发现有几个电容鼓包。我全部换掉,包括没鼓的滤波电容。换好后启动,听到吱地一声。没有输出,当然扇也不会转。只有一个大滤波电容,我测过上面有300V,开关管没击管,有值。后面的整流二极管也是没有击穿。经验有限,请师傅、师兄指点一二。小弟在此谢过

网友:
吱的一声,多半是保护了。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PWM 芯片用的啥型号,上个图片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了

网友:
你换电容之前是不是有电压,换后没有了,如果是这样,可能是你换的电容出问题了,安装反了或不小心短路了,仔细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机内小电源电容鼓包常见输出的快速管击穿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一下看看,因为成本和温度,主滤波也常常失容,这个一定要查下,可能性很大。另外,楼主发贴也上个图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