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ier T60-c UMA 无待机不加电

楼主(2013-03-11):
   型号:海尔T6-C UMA
   版号:DAOSWHMB6EO  REV:E
  故障现象:无待机不加电

           拿来主板测个电感阻止均正常无短路现象、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.00测试PQ25 第三脚3.4V公共点电压偏低、心里顿时感觉小意思太好修了测场馆G极无高电平控制电压、测试PR173一端21V 一端3点几伏、、、、

确定不是+VH28导致的无上啦电压、摘掉PR175测试PQ25 G极还是3点几伏、说明PQ27所在的那一端电路没问题、问题来自这个信号  BATDIS G 、、、

追查此信号只到了PQ3、万用表测试阻止都正常、没办法了只能换一个试试了没想到还真好了、搞不明白什么原因只能想着MOS管不良了、插电测试0.01心里这个美啊这就好了、结果悲剧了不加电量PQ25 19V 正常按电源开关无3/5V我勒个去还有问题坑爹啊、、、

没办法了接着修吧、接下来就要按不加电来修了首先测试待机电压+3VPCU /+5VPCU 正常

E
EC 待机电压正常 3.3V 、、、

RTC电路正常+3V_RTC( 3.3V)、、、

测量32.768晶振波形正常、、、

测量电源开关与EC pin125都有1-0-1跳变、 测量EC pin48 S5_ON 0V (S5_ON用于开启3、5供电)

接着继续测量ACIN、LID 都为3.3V 正常、、、

示波器测试BIOS 有波形(小白就是不知道对不对不会用示波器)

至此差不多该有的条件都正常可是就是不加电我晕、就在绝望之际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地方没量EC_RST、EC_WRST只有0.18V 终于抓到真凶了、EC_WRST由+3vpcu_ec经电阻、电容延时得来测量R333一端3.3V正常一端0.18V问题就在这了难道电阻坏了?万用表欧姆档测量R333阻值正常、我愁啊拆了EC插电测EC_WRST 3.3V 这回应该没事了吧?找个新EC 焊上、插电测试我去还是不加电(我草)我真想骂人、看看了没人骂最终还是憋回去了、这下咋整啊、接着修吧、测了一下3/5V 好了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、、、

前面已经说了NBSWON# 信号正常这回3/5V电压也有了接着又量了一下RSMRST#3.3V 也正常

又接着测了SLP_S3# SLP_S4# 发现只有S4正常 哈哈原来真相是这个样子的、、、

然后去加热了一下桥、主板冷却了以后插电测试终于加电了、心里是美滋滋的、找了U 和内存装好加电0.8几掉电尼玛有没有这么坑人的、我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、气死了不搞了明天再说吧
图纸一枚:

网友A:
看不到啊 图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到啊 图片

我怎么看的到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怎么看的到丫

他的提示 是 此图来自QQ空间 未经允许不可引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