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20i 用电池不开 开机后按关机键无法关机 求助

楼主(2013-03-11):
x220i  i3的机子 电池装上后按开机键 开不了机  拔掉电池能开机但按开机键无法关机   有朋友说是bios问题  基地没有一样的 有的也不能用   在官网下了一个在系统里升级的还是不行   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师傅知道是什么问题 或是备份的bios 给兄弟一个  谢谢啦!

补充内容 (2013-3-30 11:28):
刷bios也不行  最后还是换了键盘好的   基地里有个朋友和的我问题一样 估计也是键盘的问题

网友:
不是bios的问题.

网友:
没有人遇到这样问题吗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A:
拆开看了么?感觉像是腐蚀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开看了么?感觉像是腐蚀了。

才开看了 主板没有进水的迹象   会不会是键盘坏了

网友:
查下D/C信号吧,高电平为电池供电,而且你还说长按开机不关机,可能是EC坏了

网友:
修好了告诉一下

网友:
还不知道什么问题订了一个 键盘 明天到

网友(2014-11-09):
J见过好多键盘问题造成开机掉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