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能并联吗?将一个USB接口按照对应的接法(供电接供电,地接地,两数据线也对应)

楼主(2013-03-11):
结束时间: 2016-1-1 23:27

正方观点 (4)

各自同时插上U盘,开机后计算机只能识别到一个U盘,或者两个盘符都出来了!

反方观点 (19)

一个也无法识别!

辩手:0 ( 加入 )

    辩手:0 ( 加入 )

网友:
      记得以前弄过这种事情   好像是能认到一个

网友A:
      但是    前提是两个USB设备都是小电流     不然一个都认不到

网友:
      不可以并联

网友B:
      是吗??!你也试过啊???真的吗!好像???不能确定点吗,好像等于不说啊!呵呵,,,,不过多谢你的参与!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可以随时提出来哈,哥们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  但是    前提是两个USB设备都是小电流     不然一个都认不到

      嗯??!是吗,这个还与输出的电流有关吗,能请大哥解说i下其具体原理吗??谢了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  是吗??!你也试过啊???真的吗!好像???不能确定点吗,好像等于不说啊!呵呵,,,,不过多谢你的参 ...

      之前在一个笔记本上   用一个USB口做过测试     并联出来一个U口装的无线鼠标接收器    再插U盘就不识别 但是 无线鼠标还能用  但是接移动硬盘就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  之前在一个笔记本上   用一个USB口做过测试     并联出来一个U口装的无线鼠标接收器    再插U盘就不识别  ...

      呵呵。。。是吗,这么神奇的事啊!有时间我也亲自去试试看!嘿嘿,谢了哈,老兄!今后多多指教啊!

网友C:
      可以,不过不能同时插两个设备

网友:
      usb hub 不就这原理吗,怎么会不行?

网友:
      受不了楼主,

      你是来灌水的吧?

      两方都支持,我到底支持哪一方呢?

网友D:
      一个U口就两根数据线怎么并联,并可以就是不能同时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      一个U口就两根数据线怎么并联,并可以就是不能同时用

      那为什么不能同时用呢????!!我关心的就是这一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  可以,不过不能同时插两个设备

      是吗?为什么???还请高手指教下,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