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待机0.03 公共点无电压

楼主(2013-03-12):
Q34 S极和G极16V D极有电压,没有短路。DISCHARGE和-PWRSHUTDOWN都没有电压,tb62506供电正常也输出VCC3SW并且DISCHARGE和-PWRSHUTDOWN也都没有电压。Q34强加过去也没有待机3V5V,内存下面IO处有一点潮湿的垃圾,清理过了,是把Q34短接继续维修还是先修好这里呀,不知道怎么修了,高手们请指点一下

网友:
保护隔离都没过。Q43S节都没有?保险过没得哟

网友A:
-PWRSHUTDOWN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啊,先沿着这个信号查

网友B:
你这不知道的话就去迅维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-PWRSHUTDOWN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啊,先沿着这个信号查

查到了TB62506呀,供电复位正常,还有什么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知道的话就去迅维学啊

你知道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