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兄们帮帮我

楼主(2013-03-12):
请教大家个问题,台式机前置面板插上耳机声音正常麦克风录音没波纹,后面板一切正常,网上都说要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勾去掉,可是我的高清晰音频配置里的音频IO里没有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设置选项,请问问大家是哪的问题,盈通CI945GC战神主板,驱动是从盈通官网下载的,装上还是没有接口那个设置选项,麻烦大家给个建议改怎么弄?谢谢!

网友:
这种差不多是两中情况,一系统问题另一种是在主板上把前置音频重新插一次,不然主板问题

网友:
前置麦克风有没有静音啊

网友:
先检查前置面板到主板的接线.

网友:
软件里肯定有设置的,可以设置

网友:
前置音频线我都换了不行,还是没有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选项

网友:
  上BOSS里吧音频改成AC9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