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03-12):
今收Dell e176fpb显示器一台,不开机,测大电容两端有300v电压,变压器无输出,5v,12v均无电压,请高手给一思路
不开机

网友:
应该是震荡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当然是查电源IC工作条件了,,

网友:
这个思路应该简单啊。就是一般开关电源的维修思路,先看看启动电压多少、什么控制IC、S极电阻、MOS管、输出是否短路等等。

网友:
电路没有起振!

网友:
看看开关管有没有起振

网友:
开关管拆了。测GS级。有0到2.多V左右的电压跳变的话IC正常。如无电压。IC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