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前辈高手指点下~!

楼主(2013-03-12):
本人是一位初学者~使用白光936恒温电烙铁!想请问下在拆主板的电容时~一般温度调多高呢!我调至350度~感觉拆卸电容~或电感时~还是很吃力!最高480度 !!如果调400度以上~感觉对不太好!请问前辈一般是按什么方式来处理呢!调过高~太不好~!总之试过~300度以下~感觉拆卸元件还是有点吃力!!
电烙铁

网友:
烙铁温度调至350-400之间即可,我一般就调在350-360,拆之前在引脚焊点上加点锡就好拆了。PS:偶也新手,自学中

网友:
对不同品牌来说,没什么固定值,感觉好用就可以了,不过最好不是最高温度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铅350左右
无铅380-400
工具而已,用得多,赚的钱就多,难道还买不了一个烙铁?
要质量好的,就往贵的买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