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50无1.8V供电,修出供电后关机自动重启

楼主(2013-03-12):
  联想v450无1.8V供电,经查资料更换28HRT2的14脚电容后,供电正常。本以为大功告成!!!结果客户来拿机器时发现关机后电源指示灯闪烁跟休眠一样!插着电源适配器关机后拔下电源自动开机!或者是按键盘任意键自动开机!单独用电池关机的话,会自动重启!分析更换的电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是找到同样型号的28HRT2外围电路中更换的!不解啊!!求解!!!!谢谢、

网友:
也许后面客户说的哪些问题是在本本没坏之前就有的。这样后面的事你就摊上了

网友:
现在问题是怎么搞啊

网友:
情况恶化了!换了kb926后,待机电流0.017A,不开机!换上原来的有时能开,有时不能开。不能开时在上面滴一滴酒精会自动加电!现在就一个KB926,不确认是不是KB926的问题!!!!!!谁知道KB926待机各个信号要求

网友:
这种问题比较难搞  建议弄下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