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上电池不显示是什么道理?有遇见过的吗?

楼主(2013-03-12):
昨天修了一块联想A693,精英的板子 am2+ati_rs690+ati_sb600,现象是上电不亮不跑码,直接显示00或d0不动。
查各路电压、主要复位都有,时钟能测到电压。无奈之时测量了一下14.318的电压,0.02+0.2,是不是太低了?于是测量了一下电池,0.3!
换一块新电池再测晶振,0.03+0.3,也没高到哪里去啊?随手短接开机针,跑码亮机了!

弄得我不明不白,咋回事呢?为什么电池没电就点不亮机器呢?为了验证我直接拿下电池开机,还是直接卡在00或d0不动。看样子好像是开机时序走完了,自检没开始。

谁知道其中的道理,能解释一下吗?

网友:
你这主板BIOS目前只有电池供电,拔掉电池BIOS懂不起来了

网友:
电池的供电经一头电阻进IO,另一头进二极管,插上电源线就会取代电池,电阻哪头过不去,要电池供电。也有这个情况的可能

网友:
查了一下电路图,电池电压会加到南桥和io上,很有可能是南桥或io有检测电池电压的步骤(猜的),不能通过就不自检?
至于bios芯片是只由电池供电,还不能理解,有这样的可能和必要吗? 反正图纸上写供电时vcc3

网友:
这个早期的板需要3.3VBT给SB内部的逻辑电路复位,就是节能控制电路。不复位不工作。

网友:
笔记本上也有类似 的情况!ATI的南桥大都需要电池才能亮机!

网友:
DELL的部分本本见过,台式机还真没遇到过,

网友:
联想  A690 修到过一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我这块差不多啦。

RTC电路估计是一样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