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花屏

楼主(2013-03-12):
有一台显示器花屏,吧屏拆开来,有的是哦户转动个方向显示正常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高手指教

刚把排线动了一下,不小心吧驱动板上扣押排线的那个活动压条掰断了,现在开机直接就白屏了

网友:
检查清理排线

网友:
应该是排线的问题

网友:
嗯。排线的机率比较大

网友:
那我换条排线看看,谢谢大家

网友:
屏线清理下试试

网友:
排线问题。拿个橡皮檫在金手指的地方擦擦。再装回去  收钱咯

网友:
屏线还过了吗

网友:
洗洗屏线,实在不行就换一条吧!

网友:
反正的排线最容易这样

网友:
排线的问题,换一条吧

网友:
好像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排线或是屏,,查吧

网友:
瞎子直接干成了 瘫痪, 楼主不是专业人员吧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大多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排线问题、。那个接口找个破屏上拆一个焊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今天拿了一个回来,还没有到,明天换上试试看,

网友:
需要换掉排线,要不时间一长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 楼主打下是否有不同的线

网友:
很肯定是排线与屏的接触不良造成的,换个排线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