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到底是为什么???

楼主(2013-03-12):
碰到N多次了,都是短接PS-ON能正常输出,但挂在主板上就不加电呢(主板没问题),哪位师傅来指点迷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短接的时候  测量一下 各路电压  看是否正常  电压偏低 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!!!

网友:
PG 信号正常吗?

网友:
各路信号全都正常,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PS-ON插针有问题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电源经销商,回答是与主板不兼容,我晕,为什么刚开始没事,用一年后就这样呢???????

网友:
有虚焊的地方吧,

网友:
可能是哪灰线出问题了,复位不正常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!!!

将+5VSB 紫线这路的滤波电容10V 470UF换掉OK了,该电容外观看上去无任何问题。。。

该死的航嘉,让我以后怎敢用你?????

网友:
对于该故障,我是这样理解的,由于待机电路的电容失容,导致+5VSB支路的负载能力减小,引起主机开机电路供电不足,所以才会不能开机触发。。。。。

有不同意见,请踊跃发言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。原则上就是带载能力不足。

网友:
可以用个假负载测试的 不用直接上主板

网友:
是不是线序有问题,造成接主板保护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