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 集显 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3-03-12):
   昨天接到一同行送来一个联想G450LX的笔记本 开机灰屏 跟V3000的开机现象一样。于是拿到手先试试 外接是否正常,外接开机亮了。于是自己就郁闷了,开始换屏,屏线故障依旧?测量屏供电正常?不知道再怎么继续了 望各位大侠指点?

网友A:
暗屏?屏供电正常怎么打?号

网友:
就是屏的主供电呀

网友:
G450的重做显存包好。是通病。你用手压显存开机,会有惊喜的

网友:
集显还有显存?

网友:
明显显卡的事   做显卡植显卡

网友:
前两天遇到和楼主相同问题,换了屏和屏线都不行,最后无奈直接换的主板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我认为屏没问题,就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了。不过楼上有人说了是显存,楼主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B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要是屏的问题 你换主板也不会好啊……

网友:
做显卡啊  应该能好 反正我的是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暗屏?屏供电正常怎么打?号

大圣 你也到了啊

网友D:
我用手压北桥 能亮 一松手就灰屏 ,加焊北桥无果,现在正在悲催的 重植北桥,最最悲催的 是 掉了两个点!今天估计是亮不了了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要是屏的问题 你换主板也不会好啊……

我强调一下是集显的

网友:
集成的换个CPU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圣 你也到了啊

明军啊,在这里都能看到你--我刚进这里--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手压北桥 能亮 一松手就灰屏 ,加焊北桥无果,现在正在悲催的 重植北桥,最最悲催的 是 掉了两个点!今 ...

你爽了。。。哈哈看看边上有没有点,镊子刮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用手压北桥 能亮 一松手就灰屏 ,加焊北桥无果,现在正在悲催的 重植北桥,最最悲催的 是 掉了两个点!今 ...

点掉了,一般都 是能接上的,取的时候太急了,有些是空点,你看下有线联着没,用小刀刮下,接细线就好了,我做过很多个这种的,

网友:
做显卡先试试吧,要不就是显卡缺电压会导致这种情况

网友:
显卡问题,加焊或者换

网友:
人家都说是集显了,而且正在重做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怎么不帮兄弟啊 刷信誉啊

忙啊,知道了。